咨询:关于422串口通信 (问题已解决)

楼主(2007-05-18):
问题已解决,是电路板外接线连错了。
谢谢大家这么热心地帮我解答

====================================================
新手咨询,请多多包涵,谢谢。
问题是这样的:

我现在有一个设备,为232接口。我的PC有3个232COM口
现在设备与COM口之间要做422通信(以达到更好的速率115200)

我采用的方案是:

利用2个RS232转RS422的模块(由MAX232,MAX491芯片电路组成)
连接的方式是:(我先利用PC的2个COM口做测试)
COM1 <---> 模块 <---> 模块 <---> COM2

COM口与模块之间的连接为232连接
模块与模块之间的连接为 / R+连T+ / R-连T- / T+连R+ / T-连R- /

我分别打开串口调试助手,分别设置为COM1,COM2,发现通信数据有问题,例如我以十六进制发送,和十六进制显示
发FF,接收显示为00
发0000,接收显示为FF00

请问:
1.我这种连接方式对吗?为什么通信数据显得有点乱?
2.能够达到115200的速率吗?因为我两端好像还是232的COM口

网友A:
re:

1.我这种连接方式对吗?为什么不能通信?

模块之间的422的接法正确;
为什么不能通讯,原因在pc的com口跟模块的232接口之间的接法有问题;

2.能够达到115200的速率吗?因为我两端好像还是232的COM口;

应该没有问题,因为模块之间的距离很短;

3.串口线是不是有交叉线?我其中一个COM口与模块连接采用的线上面写着交叉线?

PC的串口如何跟模块的串口连接,关键看模块这边的RS232的定义;

pc:                      模块

2:RX                      TX
3:TX                      RX
5:GND                     GND

PC的RX是从pc端定义的;也就是模块的TX接到PC的RX;模块的RX接到PC的TX;

楼主:
感谢hq_y,谢谢你的指点

我刚觉得是交叉线的问题。
换了根线后,可以通信了,但是通信发送接收数据有问题
请你再指点下,谢谢你

具体见,最前面1楼(问题编辑更新)

楼主:
422通信的数据

数据类似于如下:
左为发送的十六进制数,右为接收的十六进制数

aa    /    15
11    /    77
77    /    44
bb    /    22
cc    /    06
dd    /    11
ee    /    04
ff    /    00

00 00    /    ff 00
aa aa    /    95 15

00 00 00   /    ff ff 00
aa aa aa   /    95 95 15

请问:这个数据正常吗?是否应该是发送什么,接收的就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