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调频信号的抗躁声性能好于调幅信号

楼主(2007-05-19):
(无正文)

网友A:
因为幅度很容易被改变(叠加),而频率不容易被改变

网友B:
抗躁声性能好于调幅信号
不是叫抗躁声性能好于调幅信号,
调频也有噪音,只是有个静噪部分,
另外调频与调幅的本身调制方式不一样

网友C(2018-11-26):
噪声对载波的影响通常是幅度,而你拿来调制的参数是频率,接收方接收的是频率的变化,对幅度无感。

网友D:
最简单一个理由,调频可以通过非常简单的通过重新限幅,过滤掉绝大部分干扰,获得稳定的频率变化信号,类比的手段在条幅里面根本没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最简单一个理由,调频可以通过非常简单的通过重新限幅,过滤掉绝大部分干扰,获得稳定的频率变化信号,类比 ...

削了波,就变得像 脉冲调制(宽狭或疏密),可用近似于 D类音频功放 这样的滤波方式解调,跟调幅的包络检波一样简单粗暴。

网友E(2019-02-21):
理论上讲是解调增益问题
调幅 信号解调增益 是1调幅收音机信号4khz,带宽8khz如果输入信号SNR=20DB,解调后输出信号还是20DB

调频信号解调增益是 BW/B  BW是调频信号带宽,B是信号带宽以调频收音机为例,信号带宽15khz,而调制带宽超过150KHZ,解调可以轻松获得20db的信噪比增益
在相同输入信噪比下(SNR>10db),调频信号解调后的信噪比要远远高于调幅信号
如果输入信号SNR=20DB,解调后SNR=40DB,提高非常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