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实现主站呼叫从站?

楼主(2007-05-19):
这是学校比赛的一个题目
无线半双工多路模拟通话系统
1、基本要求
(1) 系统按照1 个主站,31 个从站的规模进行设计(实际制作2 个从站),主站以主动呼叫方式对从站进行对话;
(2) 设计制作无线半双工收发单元,其工作频率在(30~40)MHz 中自行选择,各收发
单元工作频率的相对准确性(以主站工作频率为基准)优于10-4,所有收发单元的
发射功率不大于10mW(在75 欧姆假负载上测定);
(3) 主、从站收发天线采用长度小于等于1 米的拉杆天线,垂直放置,馈线部分自行设
计;
(4)主从站通信距离不小于8 米;
(5)主站能实时显示目前呼叫从站的机号;
(6)从站采用电池供电。
2、发挥部分
(1) 在主动呼叫的基础上增加从站主动报告主机工作状态的功能(包括空闲,繁忙状态);
(2) 主站具有对所有从站话音进行存储和回放的功能,并能按站号显示此前30 秒的历史
话音;
(3) 尽量增大通信距离;
(4) 特色与创新。
各位大虾给点思路啊!!!!!!!!!

网友A:
看看 老大哥大咯。

各个从站分别采用不同的频点,这样各个从站可以各自独立工作,相当于30对对讲机。
再就是一共采用一个频点,利用地址编码进行区分,弊端是只能有一个在用。
折中就是采用几个频点。
呼叫采用插入导频的方法,指定一个特别的频率

网友B:
应该用地址码区分

你这样的结构本来就不准许主站同时与多个子站同时进行不同内容的通话,只能实现广播或点对点通话,码分是最好的。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热心指点!!

对题目发挥部分的要求(1)也有疑问:既然主站以主动呼叫方式对从站进行对话,主站就肯定知道从站是处于空闲还是繁忙状态了.还需要从站主动报告主机工作状态的功能吗?
该怎么理解题目的意思啊.

网友B:
如果从站与从站之间可以不通过主站直接通讯

则从站有必要主动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