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通对讲门铃

楼主(2007-01-08):
我想做一个49M可以通话但距离要求50米以上的对讲门铃!
有那位大虾帮帮忙~~~
                      TKS

网友A:
那叫一个“累”,要不买个2手无绳电话行不?

楼主:
不行啊1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我的发射距离都达不到

我用的是6V的电池!我想知道有什么办法可以加强发射啊???
求教`~~~~~~~~

网友B:
加PA

加LNA
降低系统噪声
增加天线增益
提高天线效率
天线匹配

网友C:
建议你看看MC2833的器件资料

其内部有两个独立的晶体管,看看其电路,100米轻松。

楼主:
有一套的吗?

那天只有发射啊!这样的接受好搞吗?

楼主:
我的调频发射电路是?

就是距离短了啊!
我想改50米

网友D:
发射端和接收端都要考虑。

楼主:
我还要考虑电流

我用的是电池6V,静态电流最大不不能过500uA

网友B:
500uA,几乎不可能

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