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话中的呼叫转移是怎么实现的?

楼主(2007-01-08):
请问:电话中的呼叫转移是怎么实现的?
是向程控交换机发送一串码吗?
如果是,码是什么格式的?DTMF?
码有几位,各是什么?

望知道的朋友告知,谢谢!

网友A:
这是由运营商方面实现的

不存在用户和交换机间的数据交换,交换机只要判定符合转移条件就会自动将当前话路切到目标话路上,与用户设备是无关的。

网友B:
请问通话双方是如何接通的?

通话的双方电话是通过交换机直接对接在一起的吗?还是有其他数据?谢谢~

网友A:
可以理解为通过一个“黑箱”直接连接在一起

“黑箱”就是电信交换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