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2406b启动不了

楼主(2007-01-09):
各位好,我的q2406b启动不了,之前试过两次串口可以发AT命令,但后来就串口不通了,测模块的LED脚发现没有信号输出。由于模块一接上座后根本测不到模块接口和座到低有没有接触问题,所以一直查不出为什么模块没工作。模块启动时序很简单,就是上电后给ON/~OFF脚一个低到高的电平,高电平保持至少1S。~RST脚接CPU的IO口,同时CPU的IO口设置为入输功能。是不是这样啊?郁闷中,有哪位大哥碰到过这样的情况啊,给点意见建议,谢谢。

网友A:
首先你要确认引脚接触是好的

楼主:
有什么方法吗

谢谢,那种接头一接上去真不知它有没有接触到,还想不到办法啊

网友A:
用万用表量下就行

网友B:
在这里焊接技术很关键

搞这个东西焊接技术很关键,只要焊接技术过硬,按你说的现象,解决应改问题不大。同时注意外面铁壳要接地良好。

 相关链接:http://www.52arm.com

楼主:
问题解决了

问题解决了,模块可以启动了,我就感觉很怪,为什么模块上电后ON/~OFF脚一个低到高的电平,高电平保持至少1S的信号模块启动不了。后来我改成:。~RST脚接CPU的IO口,同时CPU的IO口设置为输出功能,并在给出ON/~OFF信号后过几秒后再给个~RST一个低到高的信号,模块就可以启动了。但指示灯基本上是长亮,是约5、6秒才闪一下,好像没有注册到网络,如果注册到网络应该是200ms亮2S灭。换了天线也一样。此外串口也是时通时不通的。发AT命令响应了几次后又停了不响应,过几秒后又有响应,好像是和指示灯有闪的时候就有响应。重复几次这样后指示灯于也不亮了。不知是什么原因,哪位高手有碰过这样的问题啊,指点一下吧,谢谢。

楼主:
注册不了网络多是什么原因呢

注册不了网络多是什么原因呢?换了天线也一样哦

网友C:
看能不能测到卡,如果能测到卡,天线没问题,就是模块问

楼主:
问题解决了

注册不了网络多的原因是SIM卡的检测脚(第50脚)我没有用到,手册说要接到VCC,我接到SIM电压3V那里,结果就造成上面那现象了,后来我将其接到模块供电脚一切正常。
现在还有一个问题,我用3.7V锂电池经过MOS管供电给模块,模块一直注册不了,是不是电原太低的原因呢?或是经过MOS管的原因呢?

楼主:
直接锂电池供电模块一直注册不了

直接锂电池供电模块一直注册不了,不知是什么原因,那位大哥知呢

网友D:
测电压及启动时的瞬态电压变化率

要么电池不行,要么引入的其它环节造成过大压降、纹波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