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数码管驱动IC

楼主(2007-01-10):
请问一下有没有什么IC既可以驱动数码管的八位显示同时也可以给他电压

网友A:
你的数码管指什么?

一般数码管均指LED的,其供电直接取自电源,哪里来什么“电压”。

楼主:
但是我还是要去控制它啊

但是我要去控制它啊,我不想让他一直供电啊,

网友A:
有驱动就通,无驱动就断,控制电源做甚?

无驱动时无电流。

网友B:
哈哈,驱动者供电也;

楼主所说的八“位”,一般位先多采用一个三极管,很省力的;“段”驱动多采用IC,74、4000系列均有。

网友C:
由电源供电

用锁存器(如574)连接8个管脚,对锁存器写0或者1来控制灯的亮或者灭,电流保证5mA差不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