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率划分是否正确

楼主(2007-01-12):
 极低频 ELF 3KHZ以下
甚低频 VLF 3---30KHZ
低频 LF 30---300KHZ
中频 MF 300---3MHZ
高频 HF 3---30MHZ
甚高频 VHF 30---300MHZ(电视1---12频道)
特高频 UHF 300---3GHZ(电视13频道以上)
超高频 SHF 3G---30GHZ

网友A:
稍有出入,VHF及以下都对

    一般习惯上将UHF段称为“超高频”,范围300M-3G,分米波;SHF称为“特高频”,范围3-30G,厘米波;EHF称为“极高频”,范围30-300G,毫米波;再高就到远红外了。

网友B:
楼主的许多写法都不规范

极低频 ELF 3KHZ以下  →3kHz
甚低频 VLF 3---30KHZ →3~30kHz
低频 LF 30---300KHZ  →30~300kHz
中频 MF 300---3MHZ  →300k~3MHz
高频 HF 3---30MHZ   →3~30MHz
甚高频 VHF 30---300MHZ(电视1---12频道)  →30~300MHz
特高频 UHF 300---3GHZ(电视13频道以上)   →300M~3GHz
超高频 SHF 3G---30GHZ                   →3~30GHz

不管上述划分是否正确,但我想说这个问题其实是很严肃的。请对比楼上的变化---大师总是从细节严格要求的,我们一起追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