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款PSTN modem芯片

楼主(2007-01-12):
能实现有线电话的拨号和传输数据的功能,数据传输速率要高一些。

我在google上查了不少芯片,但是只看到数据传输率为14.4kbps的,没看到更高的。

楼主:
请推荐支持V.90 or V.92协议的芯片

网友A:
已基本停产了

嵌入式Modem芯片的市场还会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但这类应用一般14.4K都用不了,接口和操作也要求简单,故都是低速型的。你要的芯片只有PCI或PC卡接口的,目前只有台湾厂商还有少量出品,零售市场很难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