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与TC35I的通信!返回的老是可恶的00 00!

楼主(2007-01-18):
做TC35I与PC的通信,接上外围电路启动后SYNC的发光二极管显示模块处于待机状态!通过MAX232与PC通信.用串口调试助手(波特率:9600,校验位无,数据位:8停止位:1)给模块发指令,可是不管我写什么指令进去返回的总是00 00.检查了很久的电路,确定电路是没有问题了.小弟真的是无计可施了!哪位高手可以指点下吗?

网友A:
肯定是电路有问题

先检查连线是否正确,收发是否接对了

楼主:
查过了!

其实就那几条线!查了一下午了!想不通,LED是隔3秒亮一下的.TXD接TXD,RXD接RXD.在站内查了以前的老贴好象都没有我这种情况的!会不会是模块坏了?
又没示波器.怎么图贴不上来啊?

网友B:
倒塌了.....00很可恶吗?

会不会你把收和发搞反了?

网友C:
可恨的00 可恼的00 讨厌的00 该死的00 ...

网友A:
你先用别的电话呼叫一下这个模块吧

如果模块真工作了,RING会有输出的,SYNC也会有指示,没工作,查你的电路、电源、SIM卡吧。

楼主:
可以打通.但是SYNC也是显待机状态.

电话可以打通,但是SYNC也是显待机状态.没有什么不同的表现.RING是要用示波器才能看的到的吧?

楼主:
苦恼啊!

原来昨天我来测这个模块用的是COM2可我跟电脑连接的是COM1.但是COM1根本就不能跟模块连接上!我用单片机与我原来用来跟TC35I连接那个232的电路来与PC通信!一切都正常,说明我的电路应该没错才对啊!可是再接回TC35I又是不能连接上!电话又可以打通,说明模块已经在工作状态了,怎么就是不能通信啊?
我的头都快爆了!

网友A:
如果能呼叫通证明模块方面没问题

问题出在PC串口或插头、连线上。

楼主:
问题解决了!谢谢各位的帮助啊!

问题解决了!原来是232的外围的电容不对!原来是用0.1uF的,现在改成1uF的就可以通信了!真的很感谢chunyang及各位的帮忙啊!

网友D:
是这样的吗

    不过我们产品上的max202外围一直是 0.1u的电容阿

网友A:
202是0.1uF的没错

但232就不一定了,MAXIM的MAX232还得用10uF呢,其它公司的232所配储能电容从0.1uF起,1uF、10uF的都有。

网友E(2011-08-29):
收发搞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