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im300和m23

楼主(2007-02-06):
那个更好一些?用过的兄弟们请发言!
我先说几点:
1.低温性能,sim好一些,-30度sim能顺利启动。m23在-20度才可以。
2.m23没有复位,死机了只能断电。虽然现在还没有遇见死机的情况。
3.sim300价格有优势。
就这么多,兄弟们继续补充。
我想批量应用,所以不能出现质量问题。

网友A:
二者是面向不同市场的产品

Simcom的产品是面向工业应用的,BenQ的则是主要面向商用客户的。

楼主:
如何得出此结论?

如何得出此结论?
chunyang老大给解释一下
Simcom的产品是面向工业应用的,BenQ的则是主要面向商用客户的。
用在车载gps,应该选择sim300?

网友A:
看模块规格书

这是由设计决定的,二者中,车载当然用Somcom的好些。

楼主:
老大果然厉害

俺慢慢的看说明书!
谢谢老大指点。

网友B:
我们同事在测试simcom300c的时候

     有时候会半天找不到网络 ,用的是自带的测试板。
   觉得 天线的接口形式(连接线太细) 不是特别适合颠簸的环境中应用 容易折断

网友A:
做加固处理即可

模块因体积和工艺方面的要求,用细缆是趋势,车载时点胶加固即可,

楼主:
回6楼

有时候会半天找不到网络 ,用的是自带的测试板。
不会吧!GPRS网络现在非常完善了,在偏远农村也不会出现你说的情况的!
在城市保证24小时通信没有问题!
至于连接线,象chunyang说的,点胶就可以了!有些厂家的连接器非常松,容易掉下来,需要注意。

网友A:
连接器一定要买进口或国内正规大厂出的

现在配套市场上卖的多数都是江浙一带山寨厂出的,品质很差,容易接触不良,更要命的是过段时间插入损耗一定大增(廉价材料的必然),信号不好是必然的。

楼主:
华为的GTM900B怎样?

宣称是工业级温度范围,性能如何?有批量应用的兄弟吗?
支持国货!价格多少?

网友C:
Re:

可靠性是个问题,没用过Simcom的,但m23稳定性还可以,低温到-15度吧,再低就不行了,软件上,当一次发送数据到1000个字节以上时有问题,其它还好,在野外环境已用了2000多个了。

楼主:
为M23的前途担忧

据说BENQ快要撑不下去了,M23停产了我们怎么办?

网友D:
8错

12楼: 为M23的前途担忧

据说BENQ快要撑不下去了,M23停产了我们怎么办?

Benq就要不行了。
出了一款LCD显示器,过一年后就出大问题了。投诉率排行第一。

网友E(2008-05-28):
关于M23和SIM300

   刚楼上讲SIM300主要用在工业,M23商用比较多,如果按照环境温度参数来说其实都是可以用在工业上的。只是M23商业相对比工业要多,M23可以用ROW4脚和IO13脚做电平变化来让模块复位重启。
M23温度参数如下:
Operational temperature : -20 ~ +60 ℃
Functional temperature : -20 ~ +70 ℃
Storage temperature : -40 ~ +85 ℃

BENQ又推出了M25、M26、M27(车载新型专用模块),并且M29已在开发当中,市场规划已到2012年。并且BENQ 3G模块WCDMA H10早已商用。

如有BENQ 模块任何技术问题都可以联系:
xinyishiwola@163.com
paul_hang@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