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论单片机实现电力线载波通信

楼主(2007-02-08):
众所周知现在单片机的发展是处理能力愈来愈强,速度愈来愈快,而且价格也愈来愈便宜,在这种基础上我不得不说“用单片机来实现电力线载波的调制解调是可行的 ”。大家都清楚在电力线载波通信经过多年的发展,各种通信方式都有,更有一些新型的通信方式出现,其中有不少通信是勉强可以在现场应用,我要强调是勉强应用,很多原因是被调制解调芯片所决定的,现在好了有了单片机的出现,要实现什么样的完全可以由研发人员来决定了 。

网友:
这个提议有点垃圾

楼主:
怎么会是垃圾呢?

楼主:
大家看好了,我意思是用单片机来替换调制解调芯片

单片机的能力强了,为什么就不能替换调制解调芯片,让单片机来实现调制解调,电力线载波通信本来就是半双工通信的,只要通信思路合理,实现起来我想该不是什么大问题的,大家又何必被那些生产调制解调的芯片而摆布呢?

网友A:
这个想法不错!!!顶个先

我在一家公司就作过类似的活!!!

网友B:
高质量下MCU是替代不了的

这里面不仅仅是“算法”问题,还有信号本身的要求。

楼主:
回复!楼上的大哥

信号的还原是靠外围的滤波和算法一起来完成,当然单凭一个单片机肯定是不够的了!!!

网友A:
有个问题出现了

我原来在的公司调制和解调都已经用单片机实现了,但是问题同时也出现了,就是在电力线载波通信中,主要是和电网打交道,电网的干扰太大,时常会有让单片机死机的可能,单片机一但替换了载波的调制解调,这样就意味这通信就将终止,虽然有些死机可以通过看门狗来唤醒,但是有些死机是不能的,这个问题就不好解决了。

网友B:
对合乎要求的信号调制而言,MCU的运算能力远远不够

必须用DSP配合信号整形、滤波接口才能实现,但这样的成本就高于成品专用IC了,因结构原因,此种方案的可靠性也很难做到成品IC的地步。这世上精明的人多了,业界都这么做自然有这么做的道理,只是你了解的不够深刻而已。

楼主:
我要处理的是100K左右的信号!!

楼主:
对于死机的问题很好解决的

既然是电力线载波通信,电网只要在有电的情况下,就会有50HZ的公频存在,何不引用他来作复位呢?

网友:
下面是一个国产新片

http://www.leaguerme.com/plc/plc_tech_cn.htm

lz看一下自己的单片机能否实现?
相关链接:http://www.leaguerme.com/plc/plc_tech_cn.htm

网友C:
此想法很好

  对于工控用mcu电力载波肯定是够用了,数据量很大才不够用.
  至少俺已经用在抄表上了,呵呵.

楼主:
力合的东西也配在这里调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