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39I电平问题.

楼主(2007-02-08):
我现在使用MC39I,他的输入输出电压最大到3.3伏,可是我现在用的是5伏的单片机,实在想不出很好的解决办法.

另外串口我只用了RXD和TXD两个引脚,别的引脚会在什么时候用到啊?

VDD这个脚什么作用啊.

网友A:
直连就行,注意MCU的IO必须是弱上拉的

其它引脚在采用同步模式时才用,即所谓的“流控”。

网友B:
看用在什么产品上了

   如果严格的来说3.3和5v的电平是不能直接相连的, 便宜的方案可以用07 3.3V供电 然后外部上拉到5V  最理想的方案是max的专用电平装换芯片

楼主:
关键不是单片机.而是GPRS模块.

其输入输出是3.3,如果再来个电平转换那就有点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