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8888拨号播出的6,9,#电话交换机不响应

楼主(2007-03-01):
(无正文)

网友A:
换晶体

个别字符的频差越限了。

楼主:
我试一下

楼主:
换了晶振,和mt8888还不行!!

郁闷呀 !!

网友B:
用示波器直流档,比较你的板子和普通电话拨出的信号就明

我猜是幅度不对或波形失真,频差的可能性较低。

网友A:
不匹配也有可能,但不会是固定的码,任何码都可能

当然,也许两种原因同时存在,尤其对于初学者而言。
换晶体要换不同厂家的,否则没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