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简单的问题,调制深度到底是怎样定义的?

楼主(2007-03-07):
查过书,有讲调制指数、调制效率等定义,这个调制深度如何理解(modulation depth)?

网友A:
Amplitude Modulation

The depth of modulation is defined as the ratio of the peak of the modulating signal to the peak of the carrier signal.  When the depth of modulation is usually expressed in percent

楼主:
明白了

是这么回事,谢谢.

网友B(2009-08-27):
2楼只解释了调幅, 而现代广播通讯以调频居多, 调制深度以绝对频偏表示,即瞬时频率偏离中心频率的绝对值大小, 以+/- 多少KHz为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