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相关仪表

楼主(2007-03-08):
请问一下射频上有没有测量等效交流电流 或者等效直流电流的仪表. 可能我的概念不清,等效交流电流也许是平均交流电流.

网友A:
有专用的测量探头,可配合普通测量仪器使用

这种方法便宜但精度和测量频率范围都有限,直接的仪器就是高频电流/电压表,价格就比较高了。对于很高频率下的电压、电流测量则是采用间接方式,通过计算得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