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8888接收问题

楼主(2007-03-08):
我用的典型电路,收到的是00001111,低四位全是1111,(数据位是总线的低四位)!!ST/GT引脚有跳变!!

楼主:
搞定了

程序的问题

网友A(2007-05-11):
跪求各位帮帮忙了

我做毕设用MT8888来接收DTMF信号,在输入端用示波器看到有大概500mv的波形,但是IRQ/CP引脚没有出来低电平,请问一下高手是不是MT8888初始化有问题?谁能给我发一下正确的初始化和接收程序吗?我邮箱是gyj19850115@163.com.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