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SM频段的无线音箱的芯片方案

楼主(2007-03-08):
想做一个无线音箱。请教各位是否有ISM频段的无线收发芯片适用于无线音箱的?要用到863兆或者2.4G的欧洲ISM频段。立体声模拟信号输入,音频能到15khz以上的。希望一对电路的成本能到80块以下。找了好多家IC公司,模拟信号传输的都是做88-108Mhz频段的FM收发芯片。高频ISM频段的都是数字式的,估计成本很高。

网友A:
80块RMB变为美金还是有希望的

嘿嘿
ISM频段是不能用来连续传输信号的,并且带宽可能也达不到
最重要的,80块钱一对,恐怕没人做得出来

网友B:
只能用2.4G的,单算信道80元是够的

    但这些信道都是数字的而且也只准传输数字信号,构成完整系统的话,加上其它电路部分,80元就差远了,芯片型号是nRF24Z1,建议先看看其器件手册吧。如果是模拟的,则只能用FM频段,几块钱就搞定了。
    做设计、选方案前要先搞清法律规定和技术标准。

网友C:
re

www.freqchina.com有些无线数字音频资料介绍.

网友D:
................

看你是想做数字传输还是模拟传输的了,在国内一般家庭来说用模拟的也可以,不过模拟的高频模块也挺贵的,如果使用的环境存在无线网络或其它2.4G的产品,则是用数字传输比较好。数字传输方案要考虑的是ADC采样频率和精度,如果你要求频响15KHz以上,那还不如一不做二不休,搞个好的ADC芯片做个44.1KHz的ADC采样频率,再搞个MUC作数据采集、打包,再通过高频模块发送到接收端。高频模块的选择范围就比较窄了,如果对2.4G认识不深的可以使用现成的2.4G模块,像3楼那位老兄说的型号,有些是别人做个整个高频模块的,你直接就可以使用而不需要了解其工作原理,不过这类模块的数据传输效率比较低........如果你有专业人士,推荐使用ATMEL公司的2.4G IC:ATR2406,所有的低层协议自己开发........麻烦是麻烦了点,但数据传输效率高....

网友D:
成本主要看你自己的要求

主要价格影响是ADC芯片的价格(如果音质要求高的话)

楼主:
谢谢,清楚一点了,不过还是没有找到方案

    80块一对收发模块是可能的,我问过很多2.4G的音频模块(不包括功放)的卖价就差不多是这个数。不过现在我想做得便宜些,所以准备做模拟的。这样音质当然就要有所损失了。15K以上的音频就实现不了了,最多15K。
    不知道用普通的PLL或者FM芯片搭863Mhz的FM电路的话,实现起来难不难。
    关于频段问题,有一点疑惑。我看标准上863Mhz是给无线话筒和音频用的,应该是可以传模拟的。不知我的理解是否正确呢?欧洲ISM频段包括863Mhz吗?

网友B:
我前段时间贴过国外有关法律的帖子

在我的Blog中也有,你看看会更清楚些。
欧盟06年出台的最新法律规定863M-865M可以用于无线音频传输包括模拟信号,不过现在的所有ISM无线芯片都是数字的,自己搭当然可以,不过成本就未必能满足了。

网友D:
lz如果要求距离不远的话应该有搞头

10m距离的2.4G高频模块市面上应该不少,80块/对应该不用的,估计你问的是散卖价,还有,音质和价格肯定要有所取舍,能说说你的音箱整套的预算价是多少吗?如果太低了还不如用FM算了.........

楼主:
请帮忙看看这个零件

  准备自己做了,所以买了一块915Mhz的板子拆来看看。
  附图是板子上的射频部分电路。标着1200的那个零件不清楚是什么,我猜是声表面滤波器,不知道对不对?
  这块板子很有可能是FM调制的。板子上只有一个型号BC2035M的芯片加一堆外围的三极管、电感电阻等离散器件和图中的射频部分。BC2035M找不到资料,我估计是FM基带合成芯片,输出FM基带信号的,然后外围电路将它调制到915Mhz上面。如果大家有BC2035M的资料,还望发一份给小弟。先谢了。

网友E:
深圳好像有一些作2.4G音频模块的公司

价钱好像也不高,你可以找一下!

网友F:
有邮箱么?

给你个资料看看,数字音频 24Z1的

sharp-shooter@163.com

楼主:
谢谢!

我给你发email了。

网友G(2011-07-26):
现在还有人用24Z1这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