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甘岭

楼主(2007-03-09):
   在上甘岭中有这样一件事情:通讯官查线时发现短一截,于是双手抓住两个断头,用自己的生命换来了三分钟的通话时间.
   请问这样的事情在技术上是否存在,身体能不失真地传输信号吗?

网友A:
那只是电影

当时中国拍的战争题材影片很假,很多镜头缺乏基本科学或历史常识。
电话线路走的是直流,特性类似电流源,最高电压很有限,串入人体这么大的电阻是根本无法工作的,不信在办公室试试吧,要知道当时的战地电话系统还都是用铅酸电池供电的。

网友B:
呵呵,lz怎么会有这么个问题,是不是最近看了这个电影,经

网友C:
估计那位战士是特殊人种

呵呵,记得以前的手摇电话是背着个电池的,忘了是1.5V还是12V了.....80年代的时候..........

网友A:
在战场上真遇到这样的难题,只有一个可能的解决办法

那就是赶快撒尿而且得尿的够多,将尿撒在衣服上,再用衣服连接断线,只要尿够多,尿里的含盐量够还是有点可能性的,除此无它,可惜现实上只有因无知才无畏的革命导演。

楼主:
en

不单是电影中有这样的镜头,在某著名军事网上也是描写的栩栩如生啊.
我也觉得不太可能啊  呵呵

网友A:
外行人的热闹而已

外行笑话其实随处可见,即使在电子相关领域内也有“大拿”出丑而且是出在基本概念领域:网上有个很有名的攒机高手,曾经写**推荐某品牌的显卡,赫然写道XX显卡上用的都是铝电解这种高档货,而XX名牌显卡用的竟是钽电解这种低级元件,还配了照片,其它人都笑翻了,我只能苦笑……中国的科普任重道远啊,否则“水变汽油”之类的伪科学、低级迷信、“神功”之类的愚昧现象就不会这么猖獗了。

网友D:
不知道

    除了上甘岭,上海滩题材的影片也有类似的内容:为了暗杀一个人,找个电工把电话改装了一下,电话一响,某大佬去接电话,结果触电而死。
    我还以为那时候的电话就是需要很高的电压,很强的电呢。
    哪位对电话的历史比较精通的,不妨在这里给大家普及一下。

网友A:
历史上,电话最高的挂机态电压是60V

但负载能力有限,人碰到甚至不会有感觉,唯一会有感觉的是振铃电压,90V交流,最高曾有120-130V的,但同样负载能力很有限,只会“发麻”而已,远不会致命。电话发明至今,终端设备即电话机本身没有质的差别,拿贝尔时代的话机在今天的电话网中一样可用。

网友E:
哈哈,撒尿确实是一招

就怕打电话都闻到尿臊味了。我倒觉得把杀鬼子的刺刀拉出来搭接一下电阻会小些。电信机房设定的均充电压一般为56V左右,按理讲是不会有多大问题,但各人耐压有些差异,我小时候还是看到过有人被电话线弄的口吐白泡的

网友F:
铃流电压还是有感觉的

在平时的状态下电话电压确实如chunyang说的那样,最大60V,常见的是48V左右,在外线铃流的电压较高,一般为75V,碰到的话人还是有感觉的,由于以前我是开发固定电话软件的,我有过这方面的经历.

网友A:
“口吐白泡”是吓的或者犯了癫痫

除铃流会“麻人”外,平时的电话线供电(即挂机态)无法击穿干燥的皮肤,即使人为降低接触电阻也不会有任何危险,科学理论已足以解释这一切。

网友:
假的要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