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数据传输

楼主(2007-03-10):
通过单芯铠装电缆将井下(2-3km)数据传到地面接收系统.单芯铠装电缆外面铠

装当作地,用芯线传数据.数据是数字信号,因为以前没接触过这类东西,那位大

哥给大概说一下思路,是不是调制解调,电力载波都会用上(因为这根单芯电缆还

要供交流电给井下设备).多谢了各位!

网友A:
只要数据速率要求不高,用电流环即可

网友B:
利用信号线馈电?

楼主的“单芯铠装电缆”具体是什么绝缘介质?数字信号的速率又是多少?

楼主:
速度想做到100Kb

速度想做到100Kb,具体是什么绝缘介质我也不知道,大概要看最后选什么样的单

芯电缆,那是不是可以不用载波调制之类的了?多谢两位了.

网友A:
100K下的2-3公里得用光纤

用导线实现反而贵了。

楼主:
100k只能用光纤吗?

因为是给油井上用的,板子都在保温筒里,直径距离不到80cm,用光纤做接收发送

端体积大不啊,还有就是我们这不搞光纤技术,用单芯电缆只是贵吗,只要可以实

现100k传输就行.

网友A:
到底是80cm还是2-3KM?

失之毫厘,谬之千里!

网友C:
数据传输

通过单芯铠装电缆将井下(5km)数据传到地面接收系统.单芯铠装电缆外面铠装当作地,用芯线传数据.这根单芯电缆还要供电给井下设备.从资料上讲是经过高精度的A/T变换,由脉冲传输将信号传数到地面。地面和井下要同步才能得到数据。供电是恒流供电。

楼主:
是两三千米啊

是两三千米啊,80多厘米是说那个井下仪器的直径,因为都是筒状的.所以空间小是这意思.
楼上大哥是不是搞这个的呀?A/T变换是什么?我对这方面还不太懂.
如果供到井下的是220v交流电,用电力载波调制解调传数据可以吗.
您说的脉冲传输是不是现在井下数据上传就是这么传的?多谢了

网友A:
用光缆比载波快得多、可靠得多,也更便宜

电力线载波很难满足你的要求,而且开发难度不小,没有足够功力或经验是玩不好的。用光缆买现成的接口即可,还可用光端机,用起来更简单,串口的、以太网口的等等都有大把。

楼主:
多谢了

您说的光端机或接口体积不大吧,不知道在油井这种情况下光纤传输好像没听说有用的,我再查查资料吧,多谢各位了!

楼主:
单芯电缆

那要是现在的情况是只能用单芯电缆传输数据,这根电缆还要给井下供电(220v交流电),除了电力载波外,一般还有什么方法传输可以使速度更快一些多谢了!

网友A:
如果仅基于单芯电缆传输只能用载波技术

但不是通常所说的“电力线载波技术”,带宽是不够的。如果现场干扰不大的话,则可以用ADSL或Cable Modem技术,但总体造价不菲,性能、价格仍不及光纤和光端机之和,只是需下根光缆而已,而耐蚀光缆的抗腐蚀强度比铠装电缆要好得多。事实上,全球范围内,井下、水下有线通讯多数已经过渡到光通讯上了,而且时间也不短了。

楼主:
多谢了楼上

多谢了楼上,对这些知道的太少见笑了大哥哈哈

网友D:
你传的数据量是多少,要不要时时的。

要你传的数量不是很大的话。可以用电力载波传送。

楼主:
给井下(3km)供的是直流电

今天确认了一下,给井下(3km)供的是直流电,这样的话用那种载波调制可以传输速率快一些,用fsk可以实现还是其他的方式.多谢了各位.

网友A:
跟交流还是直流无关

网友E:
用中波或短波频段做FSK

用中波或短波频段做FSK我看应该可行,频率越高在电缆里面衰减越厉害,井下发送端估计用几瓦就可以可靠的把信号传到地面,你可以找两个短波电台试试先,弄两公里电缆,一头接一个电台,这边发,那边收,如果可以有效的接收到,就可以进一步往下搞了。

网友A:
to楼上

楼主要的速率是100K,中波或短波频段做数传的话,速率最多只能做到0.3K。

网友F:
井下直流电源干扰也很大

采用电力载波通讯速率根本达不到100K.只能用光纤

网友E:
回 chunyang 老大

楼主要的只是点对点的数传,并不是要发射,不用考虑无线电管理法规的带宽管理的规定。用1兆以上的载频完全可以携带100k的数据呀。比如电视信号,四五十兆的载频完全可以携带8兆带宽的全电视信号。

网友A:
频率较低的载波无法承载过大的带宽,要考虑接收机的结构

    用传输电视信号的高带宽载频方案在技术上是可以的,用数十M以上的载波频率如VHF-L段就行,不过从系统造价和可靠性上讲,任何有线方案在此都不是光传输的对手,关键是设备的标准化,自行研制的周期、品质和长期问题都无法回避,即使不考虑这些,仅比较绝对成本,在此仍是光传输轻松胜出。

网友E:
理论上是光缆好,实际施工麻烦大了

楼主的这个方案是油井用的,铠装电缆几公里应该是用缆筒上下输送的,如果另附一根光缆,同步上下输送是个不小的挑战,再说几公里光缆的自重也是个问题。与铠装电缆捆绑可以解决自重问题,但是一旦从井下吊起或从井上放下去都要重新捆绑或拆开,因为不同直径的电缆和光缆是不能共用一个缆筒的。
这也可能是楼主一再要求利用原有铠装电缆传输数据的原因吧。
我有个想法,chunyang大哥及各位兄弟,我们何不利用这个机会探讨一下低载频下的高数据量的传输问题呢,据我所知这个虽然看起来并不太难,但是具体方案倒是没见过呢。

楼主:
真的很感谢各位大哥!^_^

听老板意思油田上现在用来传输生产井测井信号的一般都是用的单芯铠装电缆.现在就是想把速度提上去,100k不管用什么载波调制方法肯定不行吗?那50-60k可以吧?我看有的论文上写的用2ask,fsk,载波用9MHz的正弦波传输速率可以达到1Mb,不过实际中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G:
光线最实际,用起来也简单。占用空间小。

楼主:
关键是要和油田上标准一致

关键是要和油田上标准一致,作出来才能和测井仪连一起用.用光纤就是另外一套东西了大概.

网友H:
电力线载不可靠,除非没有其他方法.尽量不用

电力线载波目前能比较可靠传送数据的速率是1200波特,根本无法做到100k.
市场可买到的器件大概有 st7537 和 st7536 载波频率为100KHz;送数据的速率是1200波特.
电力线载不可靠,除非没有其他方法.尽量不用.

网友A:
低载频高传输率是不现实的

    实际应用中要考虑普适性而不能在理想状态下,这也是为什么市场上根本没有支持这类数据传输的IC的根本原因。扩频技术已经是目前的终极技术手段了,但大家可以看到其在电力线载波通讯应用中的性能表现。顺便一说:就是这个月,有家美国公司刚刚推出了一种目前全球最先进的基于扩频传输技术的高带宽电力线载波技术,可以在西方家居电源线路的路况下实现CATV信号的传输,不过其传输距离仅能做到数米而已,这也可见一斑。
    另外,以导线做载体时,其特征参数直接影响到可在其上传输的信号频率和传输带宽,油田上用的铠装电缆本身根本没有考虑到传输频率较高的信号,而采用载波技术为提高传输速率必须提高载频,但一定频率以上的载频根本无法在普通线缆上长距传输,这是根本性的物理制约,有关理论如有兴趣可看看《天线原理》,前面提到的载波CATV只有几米的传输距离也是因此而生的必然。
    关于光纤在油井的应用其实国外十几年前就是主流了,我看过一部讲述英国北海石油平台的科教片,1990s末拍的,里面还专门提到这一点。当然新技术需要相应的适配办法和工艺,技术进步中的这一过程是不可避免的。

楼主:
to chunyang不论用什么调制方法都达不到50k的传输速率吗?

那是不是在单芯电缆既要供直流电又要传输数据的情况下,不论用什么调制方法

都达不到50k的传输速率?.用2ASK或者FSK调制方式在单芯电缆供直流电的情况

下传数据也算是电力载波吗?看论文上写的好像没用到电力载波的东西?就只是

用个电容把调制后的信号耦合道电缆上.多谢了!

网友E:
铠装电缆不就是同轴电缆吗

铠装电缆可以等效为同轴电缆,根据它的内部绝缘材料,芯线粗细可以计算出它的特征阻抗的,就像应用CATV的75欧电缆一样,两头各做一个滤波器我想是可以的,用几兆的载波做FSK,井下发射端做好输出阻抗匹配,传输速率到100K应该不成问题。

网友I:
唉,随便找两个MODEN不就解决问题了?

你非要高带宽的话就用xDSL,不过局端设备不好找

网友A:
同轴电缆不是普通的屏蔽线

铠装电缆是否属于同轴电缆,我不好妄加断言,但同轴电缆决不是简单的屏蔽线,这一点看看天线理论就知道了。
在非特定参数的电缆条件下,成熟技术中除ADSL外,其它的方式均无可能在3KM的传输距离下实现100K的有效传输速率,尤其是在工业现场存在电磁干扰的环境下。ADSL可以基于普通双排铜线实现短距高速传输,但在井下3KM还能否达到100K则不好说,必须实地测试,只是接入设备不便宜。
楼主的看法显然不了解高频信号在导体中传输的特性,这也是为什么我要建议包括楼主在内的有兴趣者看看天线理论的原因,大致看看即可。导线也是有工作频率限制的。

楼主:
to chunyang多谢了

通信这方面我以前根本没一点基础,我看网上能下到天线理论不^_^

网友B(2008-03-23):
铠装电缆不是同轴电缆!

    铠装电缆是指有铠装保护层的电缆,铠装层的材料通常为高导磁率的钢带或钢丝。
    同轴电缆是指内导体和外导体共一个圆心的传输线,内导体和外导体之间为低衰减绝缘材料。同轴电缆的特性阻抗通常有50Ω、75Ω、93Ω、100Ω.
    楼主所说的情况应该选用特性阻抗为120Ω双绞屏蔽线做传输介质,如果考虑电缆的抗拉强度,还可以在电缆里添加加强元件(如芳纶)。
    采用CAN的方式通信速率可以达到20kb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