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hunyang此现象要做何解释啊?

楼主(2007-03-15):
我的TC35I以前做实验时好好的,为何现在拿出来用时出现了时不时找不到卡的情况啊?现在我这模块很奇怪,一会可以正常工作,一会又找不到卡,想做什么都不行!郁闷中...
望各位多多指教了!

楼主:
郁闷啊!模块竟然启动不了了!不是坏了吧?

今天一早用这东西它老是时不时的找不到卡!现在发现它竟然是不能启动了!电路查过了没有问题!照着原来的电路又焊了个,结果还是一样!不知是不是坏了啊?哪位有遇到过同样的情况的吗?指点下小弟吧.
今天真的郁闷死我了!

网友A:
多半是接触问题

ZIF座的焊接和连接带都可能是问题的根源,ZIF座的焊接很讲究,特别是国产的劣质货(市场上绝大多数都是),受热后容易变形导致接触不良。连接带也是,质量不好的折几次就完了。

网友B:
找不到卡

找不到卡,不能启动?我有一点不明白,呵呵
我还是一个学生哦,前不久也玩了下TC35I,我的模块也一会上线,上会就变成在查找网络,后来发现是天线上的线跟天线断了……
只是谈谈自己的问题,不知道对楼主是不是有帮助……

网友A:
其实初学者首先面对的问题是所谓的“低级错误”

这除了自己的耐心、细致外,他人很难直接帮上忙,主要还得靠自己。

楼主:
原因找出来了!不过又有新问题了!

原因找出来了,原来是连接带断了!(目测真的是看不出来啊!)换了条就行了,不过又有新问题了!我的模块来信息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提示的,所以就对各个存储器的扫描!结果问题就来了!模块竟然在跟单片机通信的时候不能收信息!不知是不是模块响应不过来?

网友C:
用AT+CNMI

指令设置成来短信自动提示,提示信息里面含有信息序号,然后用AT+CMGR=序号就直接读短信了

楼主:
用过啦!以前就是这样的啊!

AT+CNMI=1,1,2
以前是这样写进去的!一开始时可以,后来又不行了.就用了扫描的方式!明天换个来用算了!
郁闷!

网友A:
肯定是你把模块设乱了

或者是程序结构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