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转4V的稳压方法

楼主(2007-03-15):
我的电源是5V进来,需要转到4V左右,我考虑了几个方案:1、用二极管,但是这样的没有稳压作用,当负载电流加大时,电源的纹波较大。2、在1的基础上加个稳压二极管,但是稳压二极管长时间工作击穿状态很容易损坏。3、用一个LDO,但是LDO的驱动能力不行,我板上最大负载有2A。

楼主:
建议

麻烦各位给个好的建议

网友A:
DCDC是最佳的方案,任何线性方式都存在较大损耗

功率耗散也是问题(高达2W),所以用开关电源最好,当然,简单的话,可调型LDO也有2A的,用的时候切记注意散热。

网友B:
你应该是在做GPRS

我一直在做呢,我的办法是你说的1,没什么问题

网友C:
用MIC29302,如果用于GPRS,后面要2000uF电容滤波

网友D:
LDO就好了!!DC-DC不会高多少!

LDO效率已经有80%了!!

再提高几个百分点,意义不大。
反而增加了成本,加大了电路板面积!

而且,LDO纹波小很多。噪声很小.......一系列优点。

3A  LDO   很多,很便宜,选一个合适的,即可!

楼主:
谢谢

我是在做GPRS。头两天没有人回贴,以为大家不回了,想不到大家那么热心,太谢谢,我现在改了方案,用9V的输入,然后选用LM2596-ADJ。稳压效果很好。daguang72,我用的二极管的纹波较大,应该选用肖特极的可能会好一点。

楼主:
2A,LDO

2A,LDO的价钱很贵的,不会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