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命令态与数传态转换问题

楼主(2007-03-16):
我用的是GM47模块。

主要是利用它的短消息和数传功能。

假如模块处于数传态,正在传输数据,由于一些原因,需要转换成命令态,处理完毕后,再转化为数传态,继续传输数据。

现在的疑问是:

这个过程会不会有数据丢失?
还是虽然模块处于命令态,但是仍然能接收数据,等模块再次成为数传态后再处理数据?

由于时间关系,自己还没有做测试,请高手指教一下。

网友A:
二者不矛盾

即使同时发生模块会自行处理,你不必担心。

楼主:
谢谢chunyang,再请教一下

我如何能够在已有终端上始终看到信号强度,就象手机上能时时指示信号强度一样,但是我所了解的是,GPRS模块的信号强度都是通过这个指令AT+CSQ=?来问的,就是说只有在命令状态下问一下,模块才会告诉你信号强度。而用户要求能时时看到信号强度,有困难啊。

手机模块里面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

我在想,模块里面应该有一个引脚是用来指示信号强度的,我看该模块的说明书,还是没有找到这个引脚,今天打算继续研究模块说明书。

望指教---

(因在出差中,可能上网比较少,见谅)

网友A:
必须通过AT指令

AT指令的操作时间对人的反应而言可以忽略不计,只要定时查询且定时周期合理(百mS级就可以了),对人而言就是“时时看的到了”。
手机设计现在已无“模块”概念,都早已是直接用射频芯片了,这样可以由基带直接处理来自射频芯片的场强信号,故不需通过AT指令。其实GSM/GPRS模块的内部也是这样,只是其结构特点,基带处理器无法也无需直接驱动显示器,故只能用AT指令的办法来和外部MCU、MPU等交互了。

楼主:
非常感谢chunyang兄

若既要利用GPRS传输数据。又要时时能看到信号强度,就是说基本上至少平均1S就要在转到命令状态一次,我有3个担忧:
1,在数传状态下的数据传输是否能没有误码的传输,比如说有没有可能我一个包还没传输完,就转到命令状态下了,这包的数据可能就丢了。

2,GPRS模块中我还利用到了短消息命令,终端监测时发现监测量有异常就主动发送短消息,用户也能主动发送短消息控制终端,而当中的处理过程可能就会因为每秒询问信号强度而被打乱。

3,每S都询问的话,有数据传输时,可能CPU吃不消。

好像我的问题提的很多了,呵呵。
只是这个GPRS模块是我的第一次独立开发吧,构架搭的太差了,扩展性不够,望chunyang兄指教。

网友A:
你要靠协议来确认和保障数据链的传输

数据不能被动的等待有无,要靠协议来判断,然后在间歇期查询场强即可。

楼主:
感谢chunyang兄的话就不多说了,都在心里

是不是TCP/IP协议,最近客户追得紧,我想我得加把劲把这个协议看看了

楼主:
to:chunyang兄

我测试过了,采取问答方式获得信号强度时,会有帧的丢失。
模模糊糊的看了下TCP/IP协议,感觉找不到方向,可否指点一二?

楼主:
??

又把GPRS的模块粗略看了一遍,还是找不到解决的方案。

问题好像就出在软件的构架上了,苦恼。

回退吧,感觉不甘心,毕竟已经实现了不少功能了,就因为这个信号指示,感觉不太值得。

chunyang兄有好的建议没?

网友A:
可以考虑在“心跳”包发送周期测场强

为不掉线,应该定期发心跳包,在此前后查询场强即可,不必做得很实时,连续数据传送期间不要查询场强。

楼主:
谢谢chunyang兄

现在这应该是最好的办法了。

用户规定的心跳间隔15分钟,查询场强实时性是差了点,不过先这样吧。

再次感谢chunyang兄的热心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