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搞485通信,现在测试很稳定,谢谢21ic的...

楼主(2007-03-16):
朋友帮忙,特别是chunyang大大.去年的采用特殊分时搜索查询法,在带24*4的情况下工作稳定,但现在准备扩充功能,查询法满足不了要求,想用总线竞争法,4线全双工485通信,不知可不可以?有做过类似朋友的请讲下,谢谢!

网友A:
不能用“竞争”法,但可以用“突发”法

    主机不查询,节点要上传数据时,先检测总线是否被占用,若总线空闲,用最短的帧结构向主机发出请求,然后释放总线,接到回应后再独占发送。若一次请求不成功,可延时再求,最好这个延时是个一定范围内的随机数。
    此法适于大规模主从网,485、422和无线网均可,我用此法给客户做过上百节点的无线网,运行良好,有线的485、422等总线网只会响应更快。

网友B:
4线全双工就是422了

楼主:
谢谢1表达错误,就是这个"突发"法,谢谢.

网友C:
请问chunyang

   从机怎样 检测总线是否被占用

网友A:
检测一个时间段内总线的状态是否恒为1

网友C:
还是不是很明白

   请教chunyang 你所说的检测一个时间段内总线的状态是否恒为1 是不是用从机的一个I/O口用中断的方式去检测总线的状态(如总线上的B+),时间段以最长的一帧为一段,或者以1 BYTE为一段.

网友A:
不是用IO

直接串口检测,恒为1就不会产生起始位,串行通讯自然无法发起,这可以认为“空闲”,当然,仅如此是不够的,冲突还有存在可能的,故软件、协议及硬件上的容错是必须考虑的。

网友D:
To:chunyang,485总线用“突发”是不行的。

突发 可以用在无线网上没有问题,不过用在485总线上就不行了。同一时刻发送会烧毁485芯片的。

只有CAN总线可以随时发送。

网友E:
都说了:先检测空闲再突发,本来冲突的概率就很小了

再说485就算同时存在2个发送也烧不了芯片的

网友A:
所以采用突发模式的485接口要串入20欧的保护电阻

我这么用的多了,只要设计合理,原理正确,可靠性是可以做到很高的。
具体信息可以查阅以前我的老帖。

网友A:
保护电阻的引入可不仅仅是防止冲突时对器件的冲击

更重要的是可以“隔离”故障点,原理其实很简单,不妨考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