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信可以放多长时间?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7-03-17):
问题是存在哪?

楼主:
哦 原来有此说呢 不是只能存在手机上吗?

网友A:
如果存在终端设备的非易失存储器中,

那么储存寿命是由该存储器的电荷溢出时间决定,一般至少10年。“存在手机上”这不是搞技术的该说的话,外行人可以原谅,但搞技术的人还这么说话,就太令人感慨了!

楼主:
呵呵 Chunyang误解我的意思了

我指的是存储内容的长度而不是信息能够存储的时间。

楼主:
可能是我没有表述清楚

我的本意是想问,如果用彩信的方式发送一段语音提示信息,按照4Kbps的编码方式可以播放多长时间?当然现在想来却是问题本身提得不好!刚才查了一下移动方面的网站,上面这样回答:

   严格的说,彩信业务是没有大小限制的。但由于目前的彩信手机对能够发送和接收的彩信大小存在一定的限制,为了保证彩信发送的成功率,目前中国移动彩信业务每条彩信的大小为50K字节(Byte)左右,大约达到2万个汉字。这个大小是一个中国移动可以设定的值,随着新的彩信终端的不断推出和彩信业务的进一步发展,彩信大小的限制值还可以随时再调整。

  不过,无论如何都要感谢Chunyang,以后提问要更加小心些,争取不发生岐义。

网友A:
此“放”非彼“放”,一个Play、一个Store

中文不如英文严谨,所以要靠句式和修辞补足。
播放长度也有两个概念,一是单条MMS,如你所言,其实其长度是有限制的,各地都可能不一,但通过合并技术可以将多条MMS合并,这是另一个概念,这样播放时间仅与采样率和本地存储容量相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