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电源供电电流

楼主(2007-03-25):
    300mA 连续供电电流(峰值500mA)能否可以同时给单片机,200 mW左右的射频芯片供电?我不是很确定

网友A:
那要看电源电压以及你的MCU的电流是多少了

自己计算一下就清楚了。

网友B:
最好是用二极管隔一下

楼主:
理论上的计算,300mA的电流足够了

    供电电压用3.3 V,MCU用MSP430. 理论上的计算,300mA的电流足够了,但是实际可能要多一点。
    另外请教xwj,为什么要用二极管隔一下,谢谢^_^

网友C:
200mW是消耗功率还是发射功率,这里面就差别大了

楼主:
200mW是发射功率,效率约50%

楼主:
另外:该200mW的发射功率,工作时间占一半

另外:该200mW的发射功率,工作时间占一半,一半处于接收状态。

网友C:
哪怕占时更短,你也必须考虑峰值

容量选择跟时间无关。

网友D:
e

单片机和RF芯片都要单独在最大负荷下测量pk电流.此时使用电流余量足够的电源.

如果不是必要,建议换用不需要线性放大的调制方式和高效PA.一般能比A类省200mA的电.(由你给的值根据实际经验推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