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比较过Nordic,chipcon,和cypress的无线芯片

楼主(2007-04-02):
本人在用Nordic的2.4g芯片,经常遇到chipcon和cypress的代理来推。好像chipcon的人对Nordic很不屑。
对于2.4G的芯片,本人从芯片资料得出Nordic功耗最低,chipcon的传输速率比其他两家低,只有500kb/s。chipcon的代理说chipcon的芯片抗干扰强。
Nordic的芯片用下来感觉串扰很大,比如相隔2MHz的频道可以通讯(如2403MHz和2401MHz),相隔5MHz好像也能,相隔25MHz好像也可以,总之很多点,最后不得已弄了个频率映射表,来避开干扰频道。

用过这些芯片的朋友都来说说经验吧

网友A:
re

抗干扰能力单芯片都差不多,而实际的抗干扰能力与软件及通信协议的设计有很大关系,如果有一个较好的双向通信及链路控制协议,系统的抗干扰能力是很强的;同时速率高对提高抗干扰能力有较大帮助,速率高在空中的时间短,被干扰的概率降低,这是nRF的优势。

网友B:
只能说各有千秋,谁也没有压倒性优势

    Nordic的芯片相对易用些,也有专门针对高保真音频系统的芯片,而Chipcon则长在产品线的宽度上,芯片型号较多。Nordic和Chipcon都是专业RF公司,二者的规模不大,都是小公司,但Chipcon已被Ti收购,品牌正在过渡阶段,以后会逐渐过渡到Ti的体系中。Cypres则非专业RF公司,**司其规模要比前二者大,但单就RF产品而言就不如前二者了,所谓做的多和做的精之间的差别。
    至于串扰问题,那纯属芯片配置不正确所致,所有这类芯片包括前述三家公司和其它公司的RF芯片产品只要应用正确,都不会有串扰问题。

网友C:
正解 ,但是就2.4G这块而言 IC太多了

他们三家 只能说多是一般水平吧,看你的应用啦。如果你波特率低,chipcon的确有优势。如果是固定高波特率他就没有了。现在2.4g这类IC价格非常低 。
已经打到0.7$左右了

楼主:
价格确实很低了

他们都算是民用级低成本应用的。chipcon为了抢夺无线鼠标键盘市场,与Nordic大打出手,结果当然是价格大幅下降。

关于串扰,我问过一些专业人士,说由于这些芯片考虑成本的原因,不会在前端做很好的滤波器,从而导致带外抑制和镜像抑制差。还问过Nordic代理的FAE,他们说用Nordic芯片做的无线鼠标在同一空间最多能共存32对,这也从侧面证明是存在串扰的

网友D(2011-03-02):
nordic应该是说很对rf很专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