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跳频系统的问题

楼主(2007-04-02):
打算用DDS配合FPGA做跳频系统,不知可不可行,想不出个好的方案,所以想请问大家,这样可不可行,一般可行的方案是什么样的呢?

网友A:
“跳频”的范畴很大

不同应用的最佳方**有不同,楼主的方法显然只能用在成本不敏感的场合。

楼主:
说的对,我们现在不考虑成本,只求能实现,做好!

说的对,我们现在不考虑成本,只求能实现,做好!

网友B:
做吧,管他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

频率不同做法也不同,用专用的芯片会方便些,自己去搜索搜索吧

楼主:
嗯,谢谢建议,let me try

网友C:
have a try

good good study,day day u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