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电源问题

楼主(2007-04-03):
上两天做GPRS出现了很多问题,发现除了模块质量和软件做的好坏外,和电源有很大关系。

以前知道要提供足够大的电源,我选择了SPX29302T5,它能提供3A的电流。实验发现:
用TPS2576做电源时,模块连接要快,而且稳定。我用数字电源直接供3.8V电源,因为导线长的原因比TPS2576要差些。后来用SPX29302用5V输入(数字电源,容量足够大),3.87V输出,发现影响大些,发送数据就慢很多。如果把输入提高,可以使数据发送快些,但不明显。

现在想问题,我这个LDO是不是选择的不合适(DATASHEET,请大侠们自己找下),还是用这个LDO(ADJ可调)我设计的不好。我用的是DATASHEET上的电路。我想主要就是一个ADJ网络呀,是我设计的不好,或没注意到设计此电路时注意的问题。两个ADJ电阻是103与213电阻,普通0805贴片电阻。

网友A:
关键是LDO的响应速率影响明显

GSM/GPRS设备的工作模式是“突发”的即很短时间内电流很大(时隙内),但平均电流却不大,而高频无线系统又对电源扰动极敏感,这就要求使用快速调整率的电源变换系统,同时滤波要够,引线要宽(粗)而短,以降低线路电阻的影响。

网友B:
是的,要考虑电源的动态内阻

楼主:
不知道从哪入手,请教一下子。如果是选择LDO,要看哪些参数,

楼主:
TPS2575DATASHEET上有个LOAD RESPONE的曲线。可以看出它反应还是很快的,只有100us左右。而我的这个SPX29302没有此介绍,郁闷了,估计是没有写 的。我曾经并上了三个2200uF电容(输出端),发现效果要好些,但比较起TPS2576来还是差了不少。

网友A:
那就换个好用的吧

电容也是钱啊。

楼主:
hehe

当然知道,可要出货了。。。。。
以前见我们公司一个BQMODEM上用MIC29302,因为我是5V输入只好用SPX29302,现在这个TPS2576用不上,因为我没其它输入,它要求最少7V输入。电源部分都要变动。估计不是一天的事了。。。。。。。

并上电容,先出货在说了。

楼主:
我的。

SPX29302VOUT Accuracy只有1%,那就是我输出3.8V时稳定度只有380mV.

响应速度还是没有查的到。

我就是想如何在原来的基础上增加稳定度和响应速度,谢谢各位啦。

网友C:
看看手机上的PA摸块怎么弄的.

网友D:
没有这么复杂

29302+一个2200电容就够了。电源也没必要那么大,500毫安的usb口电源都可以。电源并不影响速度,而是会造成死机。电池还是3.6V的呢,你还想怎么提高?adj电阻最好用10k以下,稳定能力强

楼主:
问题

这个模块就是要求3.8V供电,加了大电容会好些。我加的是普通的电解电空,小电容用贴片的。

是不是用瓷片的会好些。

还有LZ说10K以下?我看手册上叫用10-50K之间的么,难道我理解错了?

网友C:
10楼胡说八道.并4个usb也够呛.

网友D:
上述是我5年前做GPRS时候的体会。

铝电解很好用,电容效果与封装无关。
    影响网速的因素太多了,只要稳定就算做好了,不要对自己求全责备。

楼主:
我说电容意思是电解电容的ESR比较大,会影响到LDO吧,因为我的LDO是ADJ的,是不是因为ESR大影响LDO的精度呢。
我看TI的电源上有写电容对LDO的影响。

网友A:
ESR大不会影响LDO

相反,低ESR会使某些LDO无法正常工作甚至自激,但低ESR电容的滤波效果远比等容值高ESR电容要好,这是元件技术的发展趋势。当然,低ESR电容的价格较高。GSM/GPRS系统是瞬态大电流负载,平均电流却不大,所以正确的选择电源系统非常重要,单靠加大电容的办法是不行的,要在本质上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