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S485总线上下拉电阻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7-04-03):
    最近参看了网上一个电路图来做485总线通信,但发现通信有点问题.请问通信芯片中A和B哪一个接上拉电阻的呢?因为有些电路是A接上拉,有些是B上拉,如果接错对系统有没有影响的?

楼主:
补充一句

    刚才检查时,发现把B接上拉电阻后,没有通信时芯片的R端就一直保持低电平,结果单片机就无法进串行中断,于是把上下拉都拆了后,通信终于正常了

网友A:
偏置电阻的作用是时485总线在静态时的逻辑为1

上图画反了,A高B低是逻辑1,否则就偏置成0了,串口自然不能正常工作了。

网友B:
问题多多

R3为什么取120欧?
R8太大,R10太小,R1,R1有必要吗?...

楼主:
同意

    后来测量时就一直发现静态时R端的电平是0,串口根本就工作不了,所以有时网上载下来的图不能尽信了,呵呵
    PS,跨接电阻 R3不是120欧的吗(对于双绞线)?如果不是那一般用多大的?还有R1和R2接上去应该可以保护芯片不被电流过大烧坏吧?

网友C:
判断标准是:

接收(收听/监听)状态下,空闲时输出高电平。

就这样。

网友D:
R8太大?

10mA足够了吧?

网友D:
R1当然是有用的

网友E:
这个电路有些问题。不能照抄啊

75LBC184的A和B画反了。

R6,8,9应改为470欧姆。

R7,10,11为5.1K欧姆。

R3不是每个设备都需要接的。

网友A:
那个120欧的是终端电阻

线路两头各需一个,中间不需要。20欧电阻是有必要的,可以隔离故障节点。偏置电阻的最佳值要根据偏置节点数用欧姆定律计算,合成效应符合485接口芯片的逻辑1标准即可。

网友B:
120欧?

终端电阻不加思索的用120欧是很多人常犯的错,该终端电阻应与线路的总阻抗匹配,通常当通讯距离为1000米左右时,改电阻值才取120欧,当通讯距离为几米或几十米时应重新算过或取经验值,通常取1K左右应能很可靠的工作了.

楼主:
就是啊

    就是啊,网上的电路图确实不能不假思索地去抄过来用~这次吃了点苦头,以后会铭记于心了,呵呵

网友A:
“终端电阻不加思索的用120欧是很多人常犯的错”此话理解

    注意,匹配电阻是用来消除信号反射的,针对的是频率信号,作用是构成其交流负载(所以有其它非电阻的匹配方法包括电容法),而常见双绞线在KHz-百KHz频率下的交流特性阻抗是数十欧至百欧量级,120欧电阻匹配的就是该阻抗,该阻抗并非电阻率,不能简单理解为距离的欧姆函数而是频率函数,所以上述说法是不正确的。
    实用中,之所以更大阻值的终端电阻在短距上可以使用甚至可以完全不用,是因为信号反射的“影子”距离跟线路长度有关,这个距离小到一定程度就不影响485接口芯片的工作了,是否消除已不再重要,所以误导了cyh。但cyh好动脑筋能想到这一步已是难得,进一步研究一下信号的传输特性就能彻底弄清这个终端电阻的是是非非了。

网友F(2009-08-07):
按楼主的电路,其波特率是不可能超过9.6k的,那么哪怕线路上的支路有10km,那只120的终端电阻都是没有必要的

网友G(2011-07-07):
这电路上的隔离有用吗

网友H:
隔离当然有用,谁用谁知道!

网友H:
用光耦隔离成本上确实便宜,但目前很多产品都有集成的隔离芯片。

网友I:
A上B下拉!!!
匹配电阻,只在距离大时才用,如300米以上。

网友G:
17楼 那个没有使用隔离电源啊,共电源也可以吗

网友J(2012-04-27):
考古,问一下我R1,R2用的10欧电阻,1206封装,会出现烧坏的情况
坏了后电阻增大到数k欧导致通信中断,会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K(2014-08-28):
引用 网友A:
线路两头各需一个,中间不需要。20欧电阻是有必要的,可以隔离故障节点。偏置电阻的最佳值要根据偏置节点数 ...

您好,我在实际测试一个485电路时发现,偏置电阻不同取值,会影响到A、B线上的阻抗值。
比如,上下拉取值2K时,AB线阻抗为12K左右,取值20K时,AB线阻抗是40K以上。
难道不同的偏置电阻也会影响设备的接入阻抗吗。
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K:
您好,我在实际测试一个485电路时发现,偏置电阻不同取值,会影响到A、B线上的阻抗值。
比如,上下拉取值 ...

当然有影响,所有阻抗都是回路内阻抗,接在总线与电源和地间的偏置电阻毫无疑问是在回路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