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PR9600的语音 问题

楼主(2007-04-07):
谁用过APR9600和GSMMODEM连接 录音 放音,我现在电话接通后 放音时噪声很大,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A:
EMC设计问题

GSM/GPRS系统的音频设计很讲究,电源、地回路要正确处理,平衡-非平衡变换也很重要。

网友B:
弄过这个,GSM、蓝牙等数传模块工作电流变化很大,

其数字地上有很强的噪音,所以音频地和数字地要分开走,避免模块的工作电流在回到电源之前流经音频回路。另外一个就是射频干扰了,屏蔽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