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一下最便宜的以太网交换芯片

楼主(2007-04-09):
其实主要就是用来把3个以太网设备互联一下,用来做最简单的通信。其他什么功能也不需要,请问这种最便宜的交换芯片有那种?我知道realtek有一个4口的芯片,但是不知道价格如何。

另外,除了用交换芯片,还有其他什么低成本的方案吗?

多谢了。

网友A:
大约$2

HUB芯片也可用

楼主:
能具体介绍一下型号吗?

楼上的朋友,你是说$2的交换芯片吗?能不能介绍几个型号?

另外,HUB芯片应该更便宜一些把,有什么型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