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问题:设备到10台误码就比较多了

楼主(2007-04-17):
现在的一个485联网的单片机设备,主机PC端用UT201无源232-485转换器
单片机用75176加10K上下拉电阻,线缆用网线中的一对(其它未用)
在联网单片机不多时很正常,十几台时误码就开始出现,加一只120Ω普通电阻
在线缆一端时,通讯误码率降低,但是还是时常有误码出现
通讯速率为38400bps
现在的问题: 这种现象是因为UT201供电不足(串口取电)还是其它原因?

网友A:
是转换器的问题

对这种无源的转换器而言,38400的速率有点高了。

网友B:
最好用有源隔离的转换器

我有这种专门的设备,附图,专门给别人定制的,非常适合你的应用

网友C:
专业485

看看

http://www.rs232.net
 相关链接:http://www.rs232.net

楼主:
现在用了个有源不隔离的转换器

据说加了"神奇的TVS(说明书)",呵呵
好像没什么问题了,还要用一段时间才知道
也是因为懒,通讯协议没加校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