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问

楼主(2007-04-21):
 有没有人用过功放管MW4IC915MB?   电路总是不稳定怎么办?

网友A:
这个疑问够疑的,什么条件都没有

楼主:
呵呵

见笑了,我是新手!就是我的电路完全按照技术资料上给出的画的,但增益不稳定,忽高忽低的

网友B:
PCB和元件的问题可能性较大

楼主:
4楼的朋友,请您说具体点行吗?

   是电路不匹配吗?我的电路会偶尔的发生振荡,时间不长回自己消失,还会载震,真实怎么回事?怎样消除呢?

网友B:
首先要说MW4IC915MB根本不是功放管而是GSM功放模块

这是大功率量级的功放模块,用于小型基站、直放站等,但这个功率量级对外围电路的设计、周边相关元件的选用等都很讲究,具体方法不是几句话能说清的,而你的设计显然有问题但无法从你的有限描述中判定问题的所在,很可能多方面都有问题。要注意的地方:电源容量及品质、地回路、合理的滤波去藕,正确的输入耦合及天线匹配等,前级电路也同样要注意,另外还要特别注意的是,该功率下的信号线不能简单连接而必须用“传输线”耦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