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故障测试仪脉冲测试法的测试原理?

楼主(2007-04-21):
测试电缆的故障长度是怎么根据测试脉冲时间来测量其故障长度的?

网友A:
在阻抗变化处会产生反射,检测反射波的时间/2,就可算出长度

楼主:
谢谢

谢谢xwj
你能说具体点吗?
有具体的公式吗?

网友B:
说起来容易啊

楼主:
4楼

4楼的朋友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既然容易你为什么不说清楚呢?

网友B:
好,我说清楚

  电的传导速度是30万公里/秒,根据发送测试信号的时刻与信号返回时刻的时间差即可算出距离。
  例:你从地球向月球发信号,大约2.533333秒后收到反射信号。于是算出月球距地球38万公里。
  说起来很容易吧?
  遗憾的是,没有那么长的电缆给你测。假如距电缆头1米处有断裂,测试信号返回的太快了。你用什么办法捕捉到它呢?
  如果那么好做,这仪器n年前就面世了,我也就没机会今天在这里说清楚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