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C55模块中UDP的使用

楼主(2007-04-22):
在使用MC55的模块设置成UDP传输方式后,通过单片机控制MC55模块可以往远程公网上的固定IP地址的服务器传送数据,但是从远程服务器往MC55模块传送数据时,MC55模块没有响应。好像是因为MC55从移动那里分配到的IP地址是一个动态的内部IP地址,想请教一下大家,有没有方法能够实现远程服务器向MC55发送UDP数据?在此非常感谢!

网友A:
你说的情况是不可能的

网友B:
Re:

看看你的服务器收到的报文中的IP和端口,然后服务器向它发数据,MC55就收到了,不要向动态IP发,它们是不同的

网友C:
用udp比较麻烦

因为中国移动本身是的ip就是内部ip,通过NAT映射到端口的,对于UDP的映射表,更新很快,据测是几秒钟就更新了,所以,服务器想发数据给客户,就找不到了。
用tcp好一点,建立连接后,可以保持很长一段时间,但还是需要发送传说中的心跳包来保持连接。

根据网络资料整理……

网友A:
udp也需要心跳数据来维持

时间长短要根据本地移动的情况,自己能测出来

网友D:
要求能理解

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实现的功能,变相的实现
比如远程唤醒终端来连接中心,让终端来连接中心.其实就相当于中心找到终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