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网线传送的信号是调制信号还是数字信号?

楼主(2007-04-24):
请教:网线传送的信号是调制信号还是数字信号?

网友A:
应当问“以太网的网线中传输的是调制信号还是基带信号”

是调制信号。

网友B:
基带曼码

网友A:
楼上正确

前面回答一时糊涂了,以太网信号是编码过的方波,采用平衡式传输(双绞线网线),这的确不能理解为“调制”。

楼主:
谢谢大家了,不同的标准可能信号和编码方式都不一样

我用的是千兆网,这里面有好几个标准,1000BASE-T用的PAM-5的调制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