咋电话摘机后就挂不了呢?>_<;

楼主(2007-04-29):
  各位帮帮偶吧。摘机控制那里设置1,电路摘机,出现忙音。设置0,电路挂机。可是打电话过去,还是忙音。非要把电话线拔出来再插进去才行。为什么呢?

还有接地,单片机的地要和电话摘机电路的地接在一起么?好像不接在一起的话,摘机控制设0设1都没有用。

网友A:
这个电路应该可以工作

不能挂断估计是你的逻辑0不够低或你的系统地与大地存在电气回路所致,检查电源系统并防止因测量设备导致的大地回路接入。

楼主:
系统地与大地存在电气回路所致?

  意思是单片机的电源地不能和电话线的低相连?那摘机控制的IO口怎么设置1或0好像就没有参考电位了

网友A:
不是MCU的“地”,是大地

楼主:
大地在哪里?

不懂大地怎么检测啊。MCU另外供电,同时MCU的地和摘机的地相连。不知道有何错误?

网友A:
你的电源、示波器等测试仪器的地等都有可能

不是电路图中表示的,关键是你用的什么电源以及电路上是否接了示波器等测量仪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