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modem芯片73M2901CL初始化

楼主(2007-05-08):
大家好,小弟新手,现做一项目用一款modem芯片73M2901cl芯片,看了好些资料、文档还是搞不清楚初始化要写哪些寄存器、那些命令?一般的modem初始化要设置那些S寄存器啊?还有这些AT命令是以字符串的形式通过uart写入的吗?
    恳请指教!我没知道相关案例!谢谢

网友A:
共同学习把

我这几天也在做MODEM,你在网上搜索MODEM的应用,有个雨量监测项目讲的相对详细些,初始化好象只需发送几条命令给MODEM(根据实际需要),我写的初始化程序只发了复位命令和设置振铃次数为3,另设置通信协议为V.22  2400b/s.

楼主:
我怎么拨号没有反映啊

我对73m2901cl的设置是
“ATZ
”
“ATS99=0
”
“ATS51=20.30.90.110
”
“ATS30=4
”
“ATH1
”
“ATDT811
”
811是公司内部分机号!以上命令都有“OK”返回说明正确执行了,但是电话没有反映啊?你的是什么情况啊?

网友B:
我也正在用这个芯片

    char config1[64]="
ATFL1C1Y1E0S7=15S30=16S89=64S111=10S13=34S85=75";
   char config2[64]="
ATS110+2S89+32S43=5S45=5S66=3S8=3S66=2";
这是我现在用的AT指令,你试着用下.我现在这样配置后再拨号就可以了.补充说一下,这是用在POS机上的.
另外请教:73M2901是否支持对连,也就是背靠背连接,如果支持,是否需要附加电源?

楼主:
这是我该的,还是不行!

         UART1_SendStr(  "ATFL1C1Y1E0S7=15S30=16S89=64S111=10S13=34S85=75
");
         delay_ms(100);
         UART1_SendStr("ATS110+2S89+32S43=5S45=5S66=3S8=3S66=2
");
          delay_ms(100);
         UART1_SendStr("ATH1
");
         delay_ms(10);
         UART1_SendStr("ATDT811
");
         delay_ms(10);
你在拨号前面用了UART1_SendStr("ATH1
");这条语句吗?
你的问题我也不是很清楚啊!

楼主:
是不是所有modem芯片的s寄存器都是一样的

是不是所有modem芯片的s寄存器都是一样的啊?

楼主:
我拨号后返回的结果码是NO DIALTONE为什么啊

网友C:
不同的MODEM有所差别

不同的MODEM有所差别,但一般应用是S寄存器都差不多.
NO DIALTONE没测到拨号音,公司分机是不是拨号音特殊啊.

网友D(2007-06-08):
请参考用CMX868,我们提供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