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共地互相干扰引起视频图像有条纹或者为黑白图像

楼主(2007-05-08):
3个摄像头各自的视频线(3对)经远距离800m传输到硬盘录像机,
注:这3对视频线的走线始终是在一起的
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
1,其中一幅彩色图像经常为黑白图像,
2,另两幅图像虽然始终为彩色图像但是经常有条纹出现

对于第二点,
起初怀疑是因为3对视频线最后一起接到硬盘录像机后的地线互相干扰
而造成上述第二种现象。后来在3对视频线沿途经过的地方,选取了
2个点,在这2个点上,让这3对视频线的地线提前共地。
这样一来后,图像上出现条纹的情况大为改善。
这说明地线干扰确实是造成图像条纹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现在的问题是,几天后,图像的条纹又稍微严重了那么一点(当然
远没有达到以前那么厉害的程度)。
请问,要想彻底根治图像条纹或者说根治地线干扰的情况应该怎么
办?

还有,对于的一点彩色图像经常成为黑白图像,是不是也是接地的问题引起的?
如果也是接地的情况引起的,那么该怎么解决呢?如果不是,那么又是
什么引起的呢?又该如何解决?
谢谢!

附:听有经验的人说,如果确实是地线干扰造成上述情况的华,那么在硬盘录像机前加个高频隔离变压器就可以彻底解决地线互相干扰问题了?是这样的吗?如果是,又应该如何选高频隔离变压器呢?谢谢!

网友A:
确实都是接地噪声引入的干扰所致

关键是各路信号的地电位要平衡,你提前接地正是改善了这一点,不知你的摄像头供电是如何进行的,这也是需要格外关注的一点。隔离变压器是1:1的并带屏蔽层,可以选用,到变压器厂定制即可,注意功率要足够即可。另一个方法是在电源初再加装EMC滤波器,高档计算机或PC电源里都有加用,你可外置一个,但地电位平衡问题也要同时解决。

楼主:
re2楼

隔离变压器是要用的,但是前面有人说不用高频隔离变压器,我都弄糊涂了,用隔离变压器的话,那么究竟是用什么样的隔离变压器呢?
还有,能用光耦合器件吗?如果能的话,请推荐一款,谢谢!

网友A:
隔离变压器是电源变压器,不是信号变压器

光藕不能用

楼主:
请教版主

光藕也可以隔离,为啥不能用呢?

网友A:
隔离哪里?

视频信号?没有那么高速率的线性光藕,而且差了“十万八千里”!转成数字信号倒可以,问题是附加的昂贵成本你或你的客户是没有可能接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