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00~150M范围内的无线定位设计

楼主(2007-05-09):
各位大侠,本人现在要做一个在150M范围内的一个无线定位系统(两台机之间的定位),有同事跟我讲用屏蔽管,把天线套起来,用于提高天线的指向性,不知道是否可行,而且不知是否还有其他的方案,因以前从来没做无线的产品,请大侠们帮忙指点一起。谢谢!

网友A:
基本不可用

如果精度要求不高还可以
建议看看无线电猎狐的书

楼主:
re:木头东瓜

那可有其他的方式来实现吗?

网友B:
用场强定位法

根据场强值换算,看看本坛老帖,讲过至少两次的。

楼主:
RE:chunyang

不好意思,我是第一次来这个坛。如果用场强的定位的话,那发射功率会不会要很大啊,我这个产品要汽车电池供电,需要功耗很小的。而且是否可用发射IC来做呢?谢谢!

网友B:
跟功率无关,只要能覆盖就行

你的这个距离用数mW就可以了。

楼主:
RE:chunyang

你的意思是假如我用接收IC的话,就用IC输出的RSSI上的信号量来做定位是吧?(呵呵,不好意思,因为以前没有从事的无线方面的设计)谢谢!

楼主:
RE:chunyang

大哥,我还有一个问题,场强是一个圆周的,那怎么样去定位它是在东边,还是西边呢,而且都是在150的直径范围内。

网友B:
要用多点圆周测量才可以

考虑到实际环境中的多经现象,最佳方法是用矩阵网络的结构进行场强测量定位。场强值反映着信号的强度,在特定信号源强度下,场强值和距离相关,这就是场强法的原理。

楼主:
RE:chunyang

这个产品只有两个机器,一个发射,一个接收,接收的机器去检测发射机的位置,而且要求指向性好一点,所以就不会有多点测量。

网友B:
单点那只能得到一个圆周距离

用强指向性天线配合旋转就像雷达那样可以得到一个小端圆弧距离,但成本高、效果差,完全没有实用价值。

网友C:
只有选择指向性强的天线

网友D:
dui

12楼说的正确。

一只指向性强的天线即可。
但天线和工作频率有关,要具体的设计。
这只是能找个方向而已,具体位置还需要其它电路来实现。

网友E:
再说说你的要求

对你的需求不是非常清楚,希望知道以下:

是不是在彼此相距150m范围内有很多个类似需要定位的点?
需要定位的点是静止的,探测点(车)实在移动的?

楼主:
dui

是在相距150M范围内有两个设备,一个是静止的(需要被定位的),一个是在移动的,移动的那个去确定静止的方位.其实也是只需要知道大概方位距离而已,不需要很精确.一个朋友说可以把接收的那个天线的指向性做好一点.不知道可不可行.

网友B:
强指向性天线不好作,而且不旋转不行。

楼主:
TO chunyang

那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没有,想不到接了个难搞的案子。

网友F:
这个距离应该用超声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B:
你的条件下没有实际可行的方法

必须改用多点测量法。超声波方案更不可行。

网友G:
heihei

搞3个静止的就可以了.
2个静止的也可以嘛.

人耳朵不只2个,能定位3d声音呢.不过耳音速度慢.水平,根据到达时间就判断.然后垂直方向的话,是耳廓来完成的,.

要不就用相阵控雷达,没用旋转部件的.haha.军用的,质量可靠,距离也远

网友G:
一个点理论上没问题吧

比人的耳朵只有一个点,但是能判断垂直方向.因为有耳廓.因为耳廓对不同垂直方向上面,的频率响应不同.耳廓不就是天线么,

网友H:
多天线测量

根据精度要求,可以用3-8个单元的天线组合。用开关切换天线时分共用一个通道,或每个天线单元一个通道。通过计算可以得出方向,频段要选反射小的。

楼主:
能否用Zigbee来实现

据说Zigbee是短距离无线定位的一种。请教各位前辈,此项目能否用它来实现。我对Zigbee也不太了解,只知道跟蓝牙差不多类型,只是协议不一样。

网友I:
我也想知道,应该如何去实现这个问题,而且成本要低才有价值

网友A:
低成本还得再等几十年

网友J:

关于100~150M范围内的无线定位设计
用GPS定位后,发个指令给发射机,发射机收到命令后回发出去给接收机OK

网友I:
如果成本太贵,在有些领域是没有办法应用的

如果成本太贵,在有些领域是没有办法应用的

网友K:
使用指向性强的天线加场强只能判断方向。

使用指向性强的天线加场强只能判断方向。

利用周围转一圈后,判断一周场强,最大强度的即为发射机方向。

根据场强强度判断距离几乎不可能,场强强度随发射机强度,周围环境,传播途径有很大关系,建立很准确的传播模型几乎不可能。

有好的方法吗?譬如扩频通信数码位等能实现吗?

网友B:
根据场强判断距离理论上是可行的,但实用意义不大

如楼上所说“准确建立传输模型是几乎不可能的”,只能逐点校准,做研究可以,实用意义不大,用扩频通讯也有同样问题。

网友L:
我知用什么方法最好

用一百多MHZ的信号是行不通的,只有两个方案,一。微波。二利用500KHZ以下发射频率,测电声场强度,本人曾经试过效果很好。频率太高一定不行!!!

网友M(2007-06-12):
做个八木天线吧

建议你做一付十单元的八木天线,外加一个旋转底座,体积嘛,不算太大,宽一米多,长度仅仅三四米:)

网友N:
如果允许0.5m的误差

如果允许0.5m的误差,可以试试cc2431,TI刚出的芯片

网友O:
猎狐。

一发  二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