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默认输出是低电平的定时器,输出高->低延时!

楼主(2007-05-14):
比如MC1455,Trigger端的电平从高到低至1/3VCC时,Output输出高电平,当Trigger端电平再高至2/3VCC时,Output再经过一定的时间(1.1RC)变至低电平,也就是说MC1455的定时是Output从高到低变化的过程。
但是该器件Output默认输出(一上电的输出)是高电平,现在我想找Output默认输出是低电平的定时器,其定时过程是在Output从高到低变化的过程。

不要说使用非门,因为使用了非门,MC1455默认输出低电平是满足了,但是其定时过程就不满足了。
请大家推荐一款芯片!!谢谢(不能使用单片机)

网友A:
用555芯片。

    看不懂:“因为使用了非门,MC1455默认输出低电平是满足了,但是其定时过程就不满足了。”
    在输出加一个非门,就会造成定时过程不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