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步通讯速率最大允许误差是?%

楼主(2007-05-23):
使用带内部RC振荡的单片机LPC922做的产品与PC机通讯,常发现有1-5%的通讯不通而其它功能正常.现在高度怀疑是否RC振荡的误差太大,但是苦于找不到标准.到底异步通讯速率最大允许误差是百分之多少?

网友A:
这方面没有严格的指标,一般5%

主要由器件的结构和采样方式决定,RC振荡器不能用于波特率发生源,除非应用温度稳定且波特率不高,RC振荡器最大的问题是很大的温飘和制造离散性。

楼主:
可是LPC922设计RC振荡频率误差小于1.5%就是针对串口通讯的.

说到没用严格规定,是否就没用标准了?!

网友A:
不同硬件(指IC内部)设计,容许的误差不同

你说的误差是指制造误差而非温飘,温飘带来的误差比制造误差大得多。

网友B:
跟线路产生的波形畸变有关。波形好,允许误差就大

楼主:
我坚信对于频率的误差是有标准的!

感谢前面两位的回答!但是你们的角度都是从实际使用经验出发,也许和我一样找不到标准.作为一个不同厂家的互联协议一定是要有一个标准的.这个标准里要确定:电平误差,频率误差,抖动误差,畸变误差..等等要素.经验的东西不能量化就不能作为指导实际的理论!
另外,LPC922的RC振荡器是完全在芯片内部的,有很好的温度稳定性,变化50℃的频率漂移&lt0.5%.记得离散性指标是1.5%.

网友C:
LPC系列RC振荡器误差为1%

感觉还可以
有款滚动码的遥控器就是用的内置RC,还没出过啥问题

网友D:
5%

这个允许误差有时非常有用。比如你需要将收到的数据再转发出去,9600进9600出,迟早会溢出。如果9600进,+5%(即10080)出(或稍低),则从容应对。

网友A:
前面已经说过,一般的容限是5%

别忘了,碰上一个正误差,一个负误差,结果就不用说了。用RC振荡器的串口通讯,原则上不能超过4800bps。

网友E:
难道一定是单片机的问题?

“与PC机通讯,常发现有1-5%的通讯不通而其它功能正常”

多高的波特率?连续接发多少字节呢?

楼主:
使用ModBus协议,最多9字节/报文.速率=9600或38400都一样

网友:
看一下串口采样的原理就知道啦

网友F:
简单估算

允许误差就是传输10bit以后偏移不超过0.5bit,也就是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