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无线网卡的接收距离

楼主(2007-05-23):
一般的无线路由器的发射距离都在50米-100米之间,但由于各种干扰的原因.即使在50米范围内也无法接收,请各位有经验的大哥大姐给提议吧!
十分的谢意

网友A:
天线 2.4Ghz DIY

网友B:
自己做2.4G的定向天线吧

最简单的就是弄一钢板放天线后面
距离大概1/4波长就ok

网友C: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换用高增益的天线,市场上有售

直接买成品即可,自制的话要有相关概念和经验。

楼主: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换用高增益的天线,市场上有售

直接买成品即可,自制的话要有相关概念和经验。

 只换网卡一跟天线吗

网友C:
最好都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