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讯疑问

楼主(2007-05-23):
(无正文)

楼主:
继续

1,左上图,由于我用的是1主8从方式(实际就是游戏机),我打算用星型连接方法,那这个120欧电阻接到主机上还是所有9台机都要接?

2,因为通讯线都不长(10米以内),这主机和8台分机之间的连线长度有必要一致吗?我希望通讯速度能达57600以上能办到吗

3,不用星型连,用节点法(Chunyang说的,用T头引出)可以吗?因为这种方法能让机器连线方便(打算用网线,1分机上用2个插头)

4,右上图,二极管应该用什么类型二极管,起什么作用?

5,左下图,这除了防雷击外,能起到抑制共模电压过高的功能,但是如果是过低能保护吗?AB间的差模电压,可以保护B>>A ,但是如果A>B似乎就有问题,这样会影响通讯吗?

6,右下图也是用来防雷,为什么不用TVS管?

7,假如我要防雷,又要防止共模电压过高和过低,又要防止差模电压过大,这些二极管应该如何运用?因为我没看过某个电路上这些二极管都加的。

问题比较多,但如果我都明白了,相信能做出很好的产品!

网友A:
解答

1、原则上不能用星型连接,除非距离很近,速率很低,这时的匹配电阻按最终并联值60欧计算得出。最佳方案是蛇型连接。
2、星型连接很难说。
3、我没有说过可用T头连接,而是T型连接,但“I”部分要尽量短,高速时要单进单出,可以用RJ45接头和网线,一个节点上用两个RJ45座,一进一出。
4、肖特基管,钳位,这是最佳保护法。
5、不正确的用法。正确的做法是将AB分别接TVS到保护地,该法只对抑制瞬态电压有效。
6、不正确的做法。
7,共模电压不存在过低问题,过高靠肖特基钳位和TVS,过大差模电压靠钳位解决。另外要连接参考地,注意参考地和保护地是不同的,不能混用。

楼主:
感谢chunyang老大详尽的解答!

这些图都是从网上找到的,说的头头是道,结果还是不能照搬,而右下图是我们的工程技术总监画的,结果还是有问题。所以我认为技术上不能尽信书,也不能紧信人,过硬的技术都是通过自己的实践研究总结出来的。

非常感谢chunyang老大详尽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