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85通信的隔离与保护电路,想请教大家

楼主(2007-05-28):
朋友们大家好。
小弟刚从软件转行到硬件这方面,边学习边实践。最近在下在做一个开关电源,用的是TNY267和TL431,输出5V、10W。本来一切顺利,但是由于板子增加了485通信部分,而偏偏电源所用的高频变压器的低压侧只有两个脚(一组绕组),这样通过变压器来隔离的想法是行不通了(因为量少,生产厂商不给定做)。于是想到用DC-DC隔离模块,但是导师反对,并认为“一个电源还用这么贵的器件,丢人”,因此这也行不通了。小弟不清楚,这里的5V,应该只是为了485芯片供电用的,只要在电压波动允许范围内,芯片能正常工作,然后再想办法保持通讯信号的稳定就行了,为什么在这个5V开始就要开始隔离?
除了我上面放弃的两种方法,是否存在第三种可行的办法实现完全的隔离呢?因为除此之外似乎没有太好的办法能够完全避免电气连接。如果有朋友有这方面的经验能否给个电路,大家一起来讨论讨论,谢谢。
(我曾考虑过1117-5V,不知有没有办法来实现隔离?)
另:经常听说“PCB的模拟地和数字地部分要分开”。小弟有点不明白,这里的所谓“地”应该就是一个参考电位,比如一个电源输出为5V,应该就是指输出端与模拟地之间的压差为5V。如果“模拟地和数字地分开”,那么又如何保证模拟地与数字地的电位一样,输出端与数字地之间的压差为5V呢?这里的“分开”到底是说二者物理上分开,即不共地;还是说分画在PCB的不同区域,再用细线相连?谢谢。

网友A:
可用独立的工频变压器电源

要求不高时无必要隔离,但在工业现场应用则必须隔离,电源独立是必须的。模拟地和数字地的分开则是为了避免二者相互干扰,二者的噪声频谱不同,一般来说模拟的更易受到干扰。模拟地和数字地应在主电源滤波器处单点互连,其它部分独立,有些具有很大脉冲电流的应用还需在地互连时串入LC谐振器以隔离脉冲噪声。

楼主:
谢谢chunyang大哥的解答

谢谢chunyang大哥的解答。
我这是用在电力继电保护控制屏上的,要求还是不低的。现在看了您的回答,我还是做两手安排,一是尽量多联系变压器生产商,看看能不能定做,修改电源设计。二是还是考虑在现有设计上加个DC DC5V隔离。

网友A:
DC-DC确实太贵,用在485上不合适

用变压器线性电源最佳。

楼主:
alibaba也是好地方

好了,初步联系了一家,好说歹说总算同意做几个高频变压器了,人家都是定量小于10K免谈的啊,…… 看来alibaba.com 和 bbs.21ic.com 都是必需的。

网友B:
如果你原来用的开关电源磁芯还有空隙的话

如果你原来用的开关电源磁芯还有空隙的话,不妨自己另加绕一组线圈呀.

网友C(2009-07-16):
问题不就是485隔离的电源吗?

网友C:
问题不就是485隔离的电源吗?

2587E去参照下ADI的ADM2587E和ADM2582E,带隔离的RS485片子,单电源供电,完全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