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位问题

楼主(2007-05-29):
(无正文)

网友A:
不太懂

不太懂,相位延迟一下行吗?

网友B:
用反相比例放大器

网友C:
不必延迟,用反向放大器即可

非要算方法的话,延迟当然也算,压控振荡器也行,但其它方法比用反向放大器的方法要复杂得多,没有实用意义。

网友D:
LS对极

楼上说得太对了!

网友E:
不怎么对

遇到高频反向放大就成问题。用复杂的方法成为了必要。

网友F:
你不会布条180度电长度的传输线么?

网友E:
还布过!比这长的都有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