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TTL电平

楼主(2007-05-29):
我在网上看到有关TTL存在以下说法:
  TTL电平标准
输出 L: <0.8V ; H:>2.4V。
输入 L: <1.2V ; H:>2.0V
TTL器件输出低电平要小于0.8V,高电平要大于2.4V。输入,低于1.2V就认为是0,高于2.0就认为是1。
    我对上面的说法存有疑问,当然还有其它许多说法,但是和上面比,更不可信。
    比如一个单片机输出5V的TTL电平(串行数据输出输入端),它能不能和3.3V(TTL高电平,UART口)对接?

    另外,一个单片机输出一个5V的高电平,接收它的是另外一种单片机,它的输入输出电压不能超过3.3V,那么我在它们之间接一个合适的电阻,能否使5V 降至3V左右?

网友A:
多数ic可以对接

3.3>2.0,因此3.3v可以输出给ttl;相当多的ic虽然工作电压3.3,但输入脚内部都有嵌位二极管,只要电流不是很大,是可以高压输入的。如果用兆欧级的限流电阻,220v接上去也没问题。5v不加限流接上去也不会有什么问题。
    具体请查阅ic的datasheet

楼主:
谢谢独占一江秋兄,^_^

谢谢独占一江秋兄,^_^

网友B:
不同逻辑电平间能否直接互连要看IO的电特性

对于强上拉型IO,必须进行电平转换,简易做法可以串个1K的电阻,但低功耗设计不要如此。对于弱上拉型IO则可以直接互连,一般MCU的IO在默认态下都是弱上拉的,可以直接互连,当然串个1K电阻也没关系,只是没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