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射频同轴连接器SMA/SMB/SMC的区别

楼主(2007-06-04):
是不是和电缆一样有特性阻抗之分呢?

请大虾不吝指教 谢谢谢谢

楼主:
自己找到一些

SMA和SMC是螺纹式的,SMB是推入式的。
有特性阻抗之分。

请补充。

网友A:
外观和尺寸不同,阻抗则可以根据不同要求做,每种插座都

常见50欧和75欧两种,但也有其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