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增加RX3400模块性能

楼主(2007-06-05):
近来调试RX3400模块,发现有两点是可以使模块更稳定的~
欢迎砸砖
1.尽量减少发送字节数,我原来80多字节一起发,现在减少到20多个字节
2.输出端增加如下电路,自己调的,感觉还不是很好,模电差啊,大侠多指点
  增加电路是为了使大于2V的信号才输出给MCU(当然大于2V的杂波也有输出),不过经过整形后起码原来长距离发送数据会变形的现象得到了一定的改善,变形太严重的就没办法的~

  大家多给点意见啊~~

网友A:
最佳的解决方法是用软件

    首先要进行编码,曼彻斯特编码可以有效的解决过大直流分量问题,其次引入严格的同步和数字滤波,这样可以大大改善信号占空比畸变问题,对噪声杂讯也有抑制作用,缺点是程序比较复杂,在过去只有模拟信道时,这些招数都是必须采用的,3400也是传统结构的接收机,同样适用,只是现在3400这样的信道定位于市场最低端,这些传统招数值与不值,要自己判断了。

楼主:
chunyang老大真是酷毕了!!

又看到希望了!哈哈~~
以前不曾调过这方面的电路,对以前高手用过的招数更是知之甚少
问一下,我上面用的后端整形电路有没有问题,还是有更好的改进电路?
       软件方面我还不清楚最好的脉宽应控制到多大,感觉高电平太长对低电
       平响应有影响?同时传送字节数可以到多少?
       如果把软件调好,最大有障碍传输距离可以到多少米?

软件复杂无所谓,关键是有办法调好,谢谢啦~

网友B:
最大可以达到2000米

楼主:
晕大了~

2000米是无障碍的吗?
那我现在有障碍20米都不大稳定,那连它1%的能力都没有挖掘出来罗
...

网友A:
整形电路没有多少实际意义

    通讯距离由发射功率、天线增益及其架设高度、接收灵敏度、通讯速率、环境等因素综合决定。东瓜就不要忽悠人家小兄弟了,也不说前提。
    十几年前做过大功率电台,纯模拟结构,连FSK调制解调都是用纯软件做的,在2400空速下,10W台的距离约10KM左右,10mW信道只有百米左右,当时的技术条件下接收灵敏度没法有效提高。
    另外注意,发射功率是不能随意加大的,有法律制约,国内433M段和国外的ISM频段都是10mW上限,谐波成分强度和杂散发射也要符合要求。超标的大功率信道要申请生产/使用许可,工作频段也和微功率信道不同。
    3400芯片在2400空速下的接收灵敏度只有-100dBm左右,在现在的产品中属于非常低的指标,配合10mW发射机,普通天线开阔地有效通讯距离应该在一百多米,再降低些速率理论上应该有两百米左右,但也不会更远了。

网友B:
呵呵

没办法啊
都是一开口就问,你的能跑多少米阿?
相信chunyang老大你也遇到过不少
一次又一次的耐心解释,换来的是一句话
“你做不出就早说啊
浪费我时间”

网友C:
关于RF

六楼的兄弟说的有道理。RF的产品如果是用在一般的遥控线路里,仅要求距离,没有别的要求,比较容易做;如果在传输数据方面和抗杂讯方面有比较严格的要求,其实是比较麻烦的,要顾及到方方面面。对于RX3400而言,传输距离一般最远有50M,他的前提是发射的功率是小于3DBM再大的话FCC有问题。现在有一款和RX3400和SAW距离和性能媲美的模组可以在一下的邮箱获取资料。
winter_88@126.com
winter
0755-83246924

楼主:
好好学习

chunyang前辈很热情,东瓜前辈有些悲观!
小辈大胆进言!
哈哈!

网友B:
别叫前辈

我才“二年级”
chunyang才是前辈

网友C:
我的概念

六楼的哥们说的第一句我有点不太理解,不知道他的SENSITIVITY是怎样测试出来的,我告诉大家,RX3400我做了三年的模块,它的灵敏度可以达到-112DBM,量产为-107DBM,在Transmit为0DBM时距离为30M,它的抗干扰性强,误码率低。在ASK群里以它的价位绝对是皎皎者,打开许多汽车的防盗装置,60%是它。汽车防盗器的TX是用SAW做的,它的POWER为10DBM左右在12V时距离100M以上是没有问题的,
  ASK产品,如果要过FCC又没有放大电路,采用纯IC作的模块,用5DBM的TX,最好的也就200M(空旷区域),而且以市面的元件很困难。
  用SAW作的TX电流在30MA左右,不知道电池可以用几天,跟不用谈其他的了只有功能可以达到。
  现发射器已经用IC代替发射功率为12DBM,电流只有14MA,工作的电压为2.2-3.6V,发射的体积只有12MM*12MM,现已经量产。

LI